[应用相关] SPI驱动测心率和血氧的AFE4403

楼主(2019-07-21):
MCU + AFE4403 测心率与血氧,两者SPI通信。

MCU上的SPI确认没问题,短接其MOSI和MISO管脚,能实现自发自收。

问题:通过SPI先去写AFE4403中的某一寄存器,然后再读取该寄存器的内容,结果读取回来的数据始终为0.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波形,对照数据手册上的通讯时序

网友B:
这个涉及到大数据量的采集的吧。

网友C:
AFE4403 这个你是搭配哪家的MCU在用

网友D:
这个首先在设计的时候都需要注意的。

网友E:
STM32F411作为Sensor hub可以使用

网友F: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也是读取的零,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调试,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G:
数据手册上的时序要求是什么

网友H:
确定写寄存器是正确的吗

网友I:
通讯格式有木有问题

网友J(2020-02-11):
哪位楼主目前已经搞定可以跟我私聊一下,我是研究所的,只想做一下方案评估,有偿,谢谢,474000791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哪位楼主目前已经搞定可以跟我私聊一下,我是研究所的,只想做一下方案评估,有偿,谢谢,474000791 ...

联系方式:QQ

网友K:
请问一下,这种生物的模块,需要做调试校准吗?怎么样和物理、机械之类的去做对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