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

楼主(2019-07-21):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咋办?

网友A:
什么是Flash锁死,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B:
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

网友C:
在C2000烧写过程中(clear)-->erase-->(depletion)-->program-->verify。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

网友E:
查看芯片的datasheet,比如2833x在0x33FFF8~0x33FFFF

网友F:
如果是那么想办法得到.out中这里的数据,这就是密码|

网友G:
断电,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

网友H:
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网友I:
ADC转换的基准电压有什么用呢?

网友J:
不同的基准电压对转换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K:
基准电压对应AD的最大值?

网友L:
这个到没遇到过的,要是这样了就先断电重启的。

网友M:
我倒还没有遇到过的,这个问题会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N:
悲剧,我的被锁了,不知道能不能解锁

网友O:
在flash的擦写过程中,要保证芯片的供电状态正常的。

网友P:
遇到这个悲剧了,没找到解决办法。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Q:
难道不能解锁吗

网友R:
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