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为什么会烧?

楼主(2019-07-21):
请教各位,如图,小MOS控制大MOS通断的方式来决定电源是否开通,大MOS经常会损坏,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通流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设计上有缺陷?谢谢大家指点。

四个mosfet每两个一组头对头,这样接对面?
xch
@江潮涌雪 :开关速度太慢,热击穿,烧。开关速度太快,过压击穿也烧。
@xch :可否请指点详情?谢谢
xch
不烧才怪

网友A:
需要评估一下,电源电压是多少,负载电流多大,负载电容多大。负载电容充电的能量,是否大于开关管的单次冲击能量要求。

网友B:
要么过压,要么过流,从这两个方向查吧。

网友C:
木叉头,MOS的GS用个电容解决,这个一般发生在上下电一瞬间休克

网友C:
追加,俩MOS分开控制汇总

网友D:
R2304电阻太大了,mos没有完全导通线性区损耗大。
建议把电阻改为10R试一试。

网友E:
由于米勒电容的存在,在G端为开通但是DS有电源的情况下导致Qg的电荷量很大,需要吸收电路才可以,你试试在GS之间加上10K电阻看看

网友F:
电源电压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损坏?

网友G:
2300的MOS管,封装是SOT23的吧,承受不了短时间大电流,换大一点封装的管子。

楼主:
12V的电压,不会超过5A,通流肯定够的。inrush峰值没仔细测过,有劳各位帮忙看下电路有什么general的硬伤没有

网友F:
R2303短接试试,这个电阻太大,使MOS管打开过慢,从而使打开瞬间MOS内阻增大,功耗升高

网友H:
可能是导通太快了,VGS加个电容,缓启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303短接试试,这个电阻太大,使MOS管打开过慢,从而使打开瞬间MOS内阻增大,功耗升高 ...

没这个位号,你指的是R230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导通太快了,VGS加个电容,缓启动试下。

多谢,我们也在猜这个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2300的MOS管,封装是SOT23的吧,承受不了短时间大电流,换大一点封装的管子。 ...

在别的近似机种(和这个电压电流上电时序等情况类似)上一直没问题,就手头这个上面问题频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电压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损坏?

12V。看log是12V没过去,现场反馈换了管子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304电阻太大了,mos没有完全导通线性区损耗大。
建议把电阻改为10R试一试。 ...

12V*(100/110),Vgs已经10V了,应该没问题啊,还是我误解了你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电压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损坏?

12V。看log应该就是不通了,电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米勒电容的存在,在G端为开通但是DS有电源的情况下导致Qg的电荷量很大,需要吸收电路才可以,你试试在G ...

已经100Kohm了啊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试V GS电压的驱动波形,应该是开关速度慢的问题。热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V*(100/110),Vgs已经10V了,应该没问题啊,还是我误解了你意思?

si7997 Vgs耐压是正负20V,没有必要非得是-10V,你给-12V一样是完全导通,因为这管子手册上写的-2.2V已经完全导通了。你给在G极加10K大电阻实际是抑制了G电容的放电,从而导致它开启变慢,然而变慢的一段时间内,内阻是比较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这个位号,你指的是R2304?谢谢

R2304

网友J:
从电压,电流,温升方面考虑

网友K:
建议先仿真看一下是否能正常工作。还有就是MOS管的选择要留余量,避免发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别的近似机种(和这个电压电流上电时序等情况类似)上一直没问题,就手头这个上面问题频发。 ...

开关后面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改大了?

网友H:
问题找到原因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