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 唤醒后ADC延迟问题

楼主(2019-07-21):
使用STM32L151 stop模式,唤醒后需要快速采样3个通道,然后休眠,
采用多同转换DMA模式,
结果发现,唤醒后从启动转换命令发出,到进入DMA中断函数,需要40US时间!!!

如果一直全速运行,则从启动转换命令发出,到进入DMA中断函数,只需要1uS时间!!!

请高手指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真是一定40US时间,那STM32的太差劲了!!!

他那写好看的UA/MHZ数据,在需要ADC采样的时候,真是一种摆设而已???

网友A:
任何模拟模块都有一个启动时间,比数字模块的启动时间长。自己查查ADC模块的启动时间。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上的数据吧

网友C:
没有这么详细的研究过 因为对时序要求不严格

网友D:
如果和数据手册相符合的话 确实是慢了点

网友E:
因该不会这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