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区别联系,不要从网上复制说说自己的见解

楼主:
有的地说电平触发的叫锁存器,边沿触发的叫触发器。有的地说没有时钟控制的叫锁存器,有时钟控制的叫触发器。有的地说只有基本RS触发器叫锁存器,有的地说锁存器包括基本RS锁存器,D锁存器什么的。有的地甚至没有提锁存器。锁存器是从其作用来讲的吗?这些概念都不统一,也不知道哪些分类对

网友A(2019-07-21):
以前学过老外的用晶体管构建cpu,里面提到了latch和flip-flop

网友A:
latch,一般指rs触发器,或电平触发的d触发器。
flip-flop,应该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器。

楼主:
这些概念的东西真让人头疼,好多地的说法又不一致,对于我这个初学者太痛苦了,也没权威机构解释也没标准答案,你说不细扣这些概念吧,但有时能从扣这些概念中了解好多不容易发现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一般指rs触发器,或电平触发的d触发器。
flip-flop,应该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器。
...

对,有的地把基本RS触发器和电平触发的触发器叫锁存器把边沿触发的叫触发器,但是我感觉都应该叫触发器只是触发方式不同。,有时看不同的书他们对锁存器和触发器的区分还不一样,可能广意的触发器包括锁存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有的地把基本RS触发器和电平触发的触发器叫锁存器把边沿触发的叫触发器,但是我感觉都应该叫触发器只 ...

我原来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后来,cpu设计的时候,寄存器设计路线的选择。
用latch去设计,有毛刺。但是速度快,不需要时钟。
用边沿触发器,没毛刺。
目前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看了国外用74系列或晶体管实现cpu的寄存器电路图,有的是边沿触发器(74hc74,74hc574),也有用latch的。

网友B:
我觉得数电书上讲解的很详细了。我们平时使用的时候也没必要了解的那么深入

网友C:
锁存器和触发器是基本元件,它们用于存储信息。一个触发器和锁存器可以存储一位数据。锁存器和触发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锁存器连续检查输入,并在输入发生变化时改变输出。但是,触发器是锁存器和时钟的组合,它连续检查输入并改变由时钟调整的输出时间。

锁存器和触发器
锁存器和触发器都是电路元件,其中输出不仅取决于电流输入,还取决于先前的输入和输出。锁存器和触发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触发器具有时钟信号,而锁存器不具有时钟信号。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的锁存器和触发器:SR,D,JK和T.这些类型的触发器和锁存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具有的i / ps数量以及它们如何改变状态。每种类型的锁存器和触发器都有不同的变化,可以增强它们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存器和触发器是基本元件,它们用于存储信息。一个触发器和锁存器可以存储一位数据。锁存器和触发器之间的 ...

意思就是有时钟控制的就是触发器没有的就是锁存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