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5509A程序调试中使得仿真器连不上电路板

楼主(2019-07-22):
我现在在用公司的5509A板子编程,调试程序(修改之前的代码并调试)时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将板子弄的有点问题了,具体体现在仿真器无法连接DSP电路板,换块板子就可以,目前我已经让两块板子都连不上仿真器了(这两块板子不知道怎么修)。
我调试的程序是烧写代码到i2c EEPROM和SD卡,以及二次引导的代码(此代码是烧写到i2c eeprom中的),这些代码之前一直在用的(作为产品在销售的),故而感觉可能是我程序调试时会不会将DSP的内部破坏了?因为硬件没动过,而且我没有过带电热插拔仿真器,仿真器连其他板子都是好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测试下那两块板有什么问题?
环境是:ccs3.3和xds560
仿真器连不上的信息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2/-1143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Initialization, OCS,
The memory at 0x000000BE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43
Error Class: 0x80000242
Board Name: C5509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网友A:
硬件复位,迅速进入DEBUG状态。可能你烧写的代码在运行态或是固化代码跑飞了

网友B:
带点插拔 C5000也不至于坏     C2000烧写时需要注意  不能断电   带电操作  插拔等

网友B:
C2000主要是容易造成锁死等问题   导致连接不上JTAG或不知道密码等情况

网友B:
C5000因为低功耗系列  硬件上也不会有大功率或复杂的设计   也不容易损坏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抱歉回复的比较晚,确实是因为程序跑飞了,由于上电自动运行程序跑飞,所以只能将bootloader方式改变,才能连上仿真器,再连上仿真器后将原来的程序修改烧写就行了。版主大大在另一篇**给我提的建议:
建议你将烧写进入的相关代码擦掉  或者将部分外接存储芯片断开  看看是否能够正常连接调试
如果不对IO做灌流或短路等处理   DSP一般是不会损坏的
XDS560的仿真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能是板子那儿出问题了
链接地址: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age=1#pid10420420

我将我的调试过程整理成了一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princepeng/p/1122983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点插拔 C5000也不至于坏     C2000烧写时需要注意  不能断电   带电操作  插拔等
...

感谢版主大大的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复位,迅速进入DEBUG状态。可能你烧写的代码在运行态或是固化代码跑飞了 ...

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是程序刚上电就跑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的耐心回复

相互帮助

网友C(2019-11-17):
楼主,请问你之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我想借个楼问问5509下载的问题,连接之后显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ff8000" ,小白一个,想请教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之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我想借个楼问问5509下载的问题,连接之后显示No source available  ...

环境是ccs6.3.1,仿真器是100V2

网友B(2020-04-14):
在调试5509A程序时发现连接不上仿真器,但换块板子可以,花了一段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记录下测试过程,并对连不上仿真器的问题进行总结,以便以后碰到此类问题快速解决。
1、问题出现
在调试5509A程序时,CCS软件突然卡死并且断电后连不上仿真器,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2/-1143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Initialization, OCS, The memory at 0x000000BE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43 Error Class: 0x80000242Board Name: C5509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2、尝试解决2.1 插拔仿真器和电路板电源
一般连接不上仿真器,可能是CPU程序运行有问题了,或者仿真器接口信号不稳定导致的,重新插拔仿真器,重新给电路板上电,就能解决了,但是尝试了很多次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
2.2 电路板是否正常
在论坛上询问,他们建议我“先检查一下CLKIN, RESET信号以及供电电压是否正常?CLKOUT管脚是否有时钟输出,看VC5509A有没有跑起来?”,看来是怀疑电路板设计及焊接问题了,那就测量下,发现电路板供电和信号都正常。
2.3 测量JTAG口的信号
电路板是正常的,那么连接不上仿真器是否是JTAG口的问题呢?再测量下JTAG口的管脚信号

2.4 论坛提问
因为我调的程序是烧写EEPROM和SD卡的程序,程序是关于二次引导的内容的,那么是否在调试程序时将DSP弄坏了呢?在论坛上提问,但都觉得是我的电路板的问题。
3、问题解决
在TI的技术E2E™ support forums上提问,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问题是我调试的程序下载到EEPROM后,电路板上电从EEPROM中加载程序并运行,由于运行的程序有问题,DSP被锁住了,每次上电都自动运行程序,然后DSP被锁住。锁住时,DSP就连接不上仿真器了,那么只要更改DSP的bootloader方式,让他上电不从EEPROM中加载程序,DSP就不会锁住,就可以连接仿真器了。
附上原贴地址:https://e2e.ti.com/support/tools/ccs/f/81/t/822604#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error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nd you can see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it in the section "Device Hung" in the Debugging JTAG page below (search for the error number):http://software-dl.ti.com/ccs/es ... vity_issues.htmlThe major issue that may be happening with your new code is that it is causing the device to be locked - usually via a memory bus contention or error that is causing the read or write operation to never complete - thus the message mentions the memory is "not ready". This error message indicates the Debug Probe and the JTAG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device are fine and should be at the correct voltage levels.The faulty memory address (0xBE) is part of the MMR reg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accessed directly by the CPU. Table 3-21 of the device's datasheet does not show any valid register allocated to this address, but something on the code is trying to access it. Since I don't have access to your environment, I can only offer some suggestions.However, one detail that is very uncommon in your setup is the inability to connect to the boards that went through this procedure.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faulty software is loaded to a flash memory on the board, which immediately starts executing its faulty routines and locks up the device. In this case you would need to erase the flash memory on the board or change the boot mode of the device to properly debug this software. One additional detail to check is PLL or clock configurations - if the device's PLL is misconfigured starting at a certain point on its execution, this could cause access or control issues by the Debug Probe. The most critical scenario would be if the faulty software somehow changed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caused some damage to an external interface. This is highly unlikely, unless the peripheral that interfaces with the memory is being re-configured as a GPIO and its pins are suffering excessive current or voltage. Hope this helps,4、总结归纳
仿真器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此链接里搜索error number,可以找到大部分解释):http://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ccs_debugging_jtag_connectivity_issu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