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Keil中必须是一个工程文件(目标)对应一个源组,一个C文件

楼主(2019-07-22):
Keil中必须是一个工程文件(目标)对应一个源组,一个源组对应一个C文件?

网友:
**和鸭说话,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定义一些新的名词,

什么叫做源组  ???

网友A:
两个文件都有main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文件都有main函数吗

没有

网友A:
这个编译错误,是第一行的注释有问题,你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错误,是第一行的注释有问题,你检查下

发现一个新问题  打开工程 编译不了C

网友A:
什么编译错误?

楼主:
就是编译按钮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编译按钮是灰色的

我平常用的是sdcc+makefile。偶尔用下keil c。keil c在空间上还是强。
把几个c文件复制出来,重新建立一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