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电路中运放的作用

楼主(2019-07-22):
如下图所示,1、运放LTC6078的作用是什么?

2、LTC6078在图中怎么接成了正反馈?
3、LTC6078上方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我在仿真的时候,把电容拿掉和不拿掉,图中A,B点的电压是一样的?为什么?(即当VIN=1V时,电容拿掉和不拿掉的情况下,A点电压都为1.001V,B点电压都为2V。)
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模拟pi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模拟pi控制器吗?

大神,我那电路中前面的那个运放的作用好像跟你xop4的作用一样的。
xop4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那电路中前面的那个运放的作用好像跟你xop4的作用一样的。
xop4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

积分器

网友B:
建议动笔推导一下公式,而不是只是简单分析;
如果我推导没有错误的话,
这里是将输出的结果Vout,作为6078的正相端输入;
6078既作为输入端Vin的积分器;
也是Vout反馈回来的加法器。。。
这个电路把I,D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