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 5.5

楼主(2019-07-22):
(无正文)

网友A:
默认安装的一些自带仿真器驱动等   这样直接连上就能用了  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

网友B:
560 510 是两个仿真器的型号

网友C:
都是一些相关的驱动吧,再者就是一些仿真器的类型,型号什么的,默认安装就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