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下载方法

楼主(2019-07-22):
一、JLINK下载方法
1、硬件设置
Boot0,Boot1 = 0,*(测试通过)
Boot0,Boot1 = 1,0或者0,1(未测试)
2、软件设置
MDK设置
① 选择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② 点击Settings
Debug子选项
  注意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选的太高,在下载程序或者调试时可能出现“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错误。
Flash Download子选项

楼主:
二、ISP下载方法--使用串口下载

  Boot0,Boot1 = 1,0,芯片从系统闪存里启动Bootloader,执行系统预设程序。PC机通过串口与STM32通信,将下载文件的数据通过串口下载到STM32的内存中,然后烧写到用户闪存区,完成下载。系统闪存类似于TQ2440开发板的NORFlash(带u-boot),用户闪存类似于TQ2440开发板的NandFlash。

1、硬件设置

Boot0,Boot1 = 1,0

2、软件设置

  使用软件mcuisp.exe

Port:选择对应的串口端号

STMISP

  校验:打钩使能编程校验功能

  编程后执行:打钩编程后自动开始执行程序

注意:

  倘若点击“开始编程后”,不能自动下载一直显示“开始连接”,那么需要手动复位来启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