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 使用外部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2019-07-22):
使用内部晶振程序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使用外部晶振,程序一直在等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晶振使用的是12M无源晶振,不知道是不是有源无源的问题)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死在这里!!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I2C0_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HXT;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and set P3.4 and P3.5 for I2C0 SDA and SCL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 SYS_MFP_P34_Msk | SYS_MFP_P35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4_SDA0 | SYS_MFP_P35_SCL0);
}

楼主:
解决了   需要先对寄存器解锁   移植的时候忘记解锁了

网友:
是的,初始化前要解锁,然后设置完后,枷锁

网友A:
对于硬件操作 记得严格抄写bsp里面的代码 再认真拜读官方出品 的 玩转新唐M0 M4

网友B:
貌似不解锁,所有的设置都无效。

网友C:
粘贴全代码大家就能帮你看出来这个问题了

网友C:
还好楼主自己看出来了。

网友C:
一般我就弄个相关例子,然后删删改改,确保基本的不会错。

网友D:
原来如此,难怪没看到解锁的代码,如果不加锁的话,配置会不会生效。

网友E:
默认是内部的起振吧

好像是的,我也不是很熟,新唐单片机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