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篇论文的中文版帮忙发一下

楼主(2019-07-22):
那个叫香农的人很多年前写了一篇论文《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 》,叫继电器的符号分析,感觉写的挺有意义,我的英文又不太好,看不太懂,谁有这论文的中文版帮忙发一下。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顶一下,当时我想不清逻辑代数与逻辑电路的对应关系与应用,我想这篇论文能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B:
看看这本书,我搞工控,学继电器电路设计就是这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本书,我搞工控,学继电器电路设计就是这本。

原来咱俩一样都是工控,我只对电子的东西爱好,可能我的疑问在专门搞电子的人看来太小儿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咱俩一样都是工控,我只对电子的东西爱好,可能我的疑问在专门搞电子的人看来太小儿科了 ...

现在plc玩腻了,自己搞控制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plc玩腻了,自己搞控制板了。

你有没有发现,设置plc串口通讯参数时它的波特率的单位是不是bps或bit/s。?我当时最初的疑惑就是那开始的,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用baud做波特率的单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当时我想不清逻辑代数与逻辑电路的对应关系与应用,我想这篇论文能解决我的疑问 ...

还是万能的T叔靠谱。

网友D:
俺们说到波特率,从来不说单位的:

网友D:
奇怪的是,windowsXP系统把串口波特率叫做“每秒位数”,大概就是bit/s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发现,设置plc串口通讯参数时它的波特率的单位是不是bps或bit/s。?我当时最初的疑惑就是那开始 ...

三菱plc,是9600bps,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是9600bps,你说的对。

一些国产的plc包括一些单片机也是都是把串口的参数波特率的单位写成bps或bit/s,我的强迫症就犯了,明明波特率有自己的单位baud非得写成bit/s,虽然在串口通讯中波特率与比特率数值上相等但是也不能混了单位呀

网友B:
你这么一说,我还没注意,查了一下stm8的datasheet,的确是bps。
如果用波特率去表达三菱plc的默认的通讯格式,1=start,7=data,1=偶校验,1=stop。三菱plc的波特率是960baudrate。我还真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虽然不是我说那个香农写的,那个香农好像和我们平时设的不一样,他设的开关闭合为0断开为1。我想了解这种反着规定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说,我还没注意,查了一下stm8的datasheet,的确是bps。
如果用波特率去表达三菱plc的默认的通讯格 ...

把rate去掉,波特率的单位就是baud

网友D:
LS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变频器:

奇怪吧,波特率有自己的单位(baud)不用非要用比特率的单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虽然不是我说那个香农写的,那个香农好像和我们平时设的不一样,他设的开关闭合为0断开为1。我 ...

对于你这种想法,也有,这种控制器比较古老。
但是反逻辑是基于普通正逻辑的。
@tyw 这本书没搜到,老前辈可能学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这种想法,也有,这种控制器比较古老。
但是反逻辑是基于普通正逻辑的。
@tyw 这本书没搜到,老前辈 ...

老掉牙的东东,86年在实用电子研究所做服装自动裁剪系统时玩过.

网友B:
老前辈,水平高不可攀呀。

网友E:
原来继电器还有这么多学问,又在论坛上学到一些东西,以后吹就又有资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