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I2C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9-07-22):
华大I2C程序有问题,没有器件子地址。读出来都是FF

网友A:
I2C比较器将自己的从机地址与接收到的7位从机地址做比较。它可使用"I2Cx_ADDR"寄存器对自己的从机地址进行编程。
并且会根据"I2Cx_ADDR"寄存器的"GC"位与首次接收到的8位字节与通用调用地址(0x00)相比较。
如果任何一者相同,"I2Cx_CR"寄存器的"si"位会被置1并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这个I2C的功能是属于较为简单的设计,提供的函数库应该有I2C address的描述,请联系华大FAE部门。

网友B:
你手头的库可能是老版本的,在i2c.h的开头定义了用于操作24C0x的从机地址,如果你是用于别的,可以自行修改。
你也可以从官网更新SDK包,里面应该有更改过的库,那个定义是在mai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