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VI在开发环境运行正常,但是生成exe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19-07-22):
本人新手,用labview做了个测试数据即时显示并保存到excel的程序,在开发环境下运行一切正常。生成exe程序在同一台电脑上运行,第一屏登陆界面没问题,输入账户密码后跳转到第二屏,程序无法正常执行,错误信息如图提示找不到子VI。找不到的这些子VI是程序框图中系统自带的。网上找了类似的问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请大神协助。

网友A:
第一你要明白一件事生成应用程序后比开发环境是多一层路径的,如果你的程序里有绝对路径这里最好注意一下区别;第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VI跟应用程序放一起,也就是EXE文件放在项目根目录下一起给装过去,如果你们公司允许这么干的话;第三就是生成APP的时候,手动把需要的VI全部选进去,这样生成EXE文件的时候会稍慢一点,还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设置,这个你自己百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