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PGA280输入开关网络如何检测输入线路的开路或断路?信号...

楼主:
如图所示 ,PGA前端是我被测量的信号,看PGA280的手册说可以检测输入信号的断路和开路,意思是分别可以检测输入两条线有一条线断开,以及检测输入两条线都断开这两种情况,现在不知道这个开关网络怎么配置才能完成这个检测功能?另外开关网络配置完成检测功能以后,从哪些状态能判断有一条线断开或是两条线都断开?从寄存器读取数字状态还是直接读取PGA输出的模拟信号来判断?

网友A(2019-07-23):
惭愧,看了半天数据手册,也没看懂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通过读取PGA输出模拟信号来判断的,前提是你要把前面的选择开关都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看了半天数据手册,也没看懂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通过读取PGA输出模拟信号来判断的,前提是你要把前面 ...

请问版主 ,您知道怎么配置前面的开关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看了半天数据手册,也没看懂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通过读取PGA输出模拟信号来判断的,前提是你要把前面 ...

你好 ,版主 ,这是在谷歌上查到的别人问过的问题,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iers/f/14/t/337760?PGA-280-wire-break-and-input-diconnect-detection

将别人的回复翻译过来是:
“术语“断线”和“输入断开”描述的情况非常相似。请记住,PGA280的典型输入是具有差分输出的某种传感器。如果只有一条输出线断了,PGA280就会像一个开路。剩下的连接线看起来仍然像是通过部分传感器阻抗直接到达某个偏置电压的路径。如果两根线都断了,或者传感器从来没有连接过,那么两个输入端看起来就像一个开路。
对于如何使用PGA280的输入交换网络和错误标志检测这一点,还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这取决于你将连接到设备的输入类型。如果你提供一些关于你的输入电路的细节,我可以提供更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