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奇怪的跨阻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9-07-22):
电路图见附件。
仿真结果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问题很奇怪,比如输入10uA标准电流(用吉时利数字源表产生),在档位1-6的开关依次闭合时(任何时候只闭合一个),输出电压是-5V,应该是对的。
到了档位7,突然变成了+5V。到了档位8,变成了-2V,到了档位9,又变成了-5V。。。

并且,不论多大的电流,在档位开关,5和6的地方,都有40KHz附近的震荡,按道理,我已经加了反馈电容,并且还是很大的,不至于产生震荡。。。。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啥问题。。。想不通。。。

比如这个测量结果:(输入某个直流电流A,然后不同档位来测量)

楼主:
所谓的档位1,就是key=1的那个开关对应的档位。其他类推

楼主:
谢谢回复。1.没用的运放实际上是用作滤波的,有用,没有空接。2.开关是特制的,漏电阻大于100G。3.这个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所以R2接地应该是不对的吧。至于R2上并联电容,岂不是相当于增加了运放的输入电容,反而更加不稳定了?

楼主:
我只是觉得,根据我这个的RC时间常数,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40khz的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R2移到+in端,而R2又大时要并联电容。
R2摆到-in端,豈不防碍虛短特性。 ...

您是要阻抗匹配?还是其他作用?
R2在这里只是保护运放的电阻而已,没啥其他作用。

网友B:
"按道理,我已经加了反馈电容,并且还是很大的,不至于产生震荡。。。。"
估计是反馈电容往大取值的设计思路造成的。不知道输入电容多少和输入信号频率,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我已经加了反馈电容,并且还是很大的,不至于产生震荡。。。。"
估计是反馈电容往大取值的设计思 ...

输入信号是直流。输入电容没有。至少我没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是直流。输入电容没有。至少我没加。

   输入电容Cin是指信号源的接入电容+运放的等效电容,反馈电容Cf(叫做补偿电容)是根据Cin计算,你看看百度这篇**:"你需要多大的运算放大器带宽呢? "介绍的计算方法。

网友C:
反馈电阻10M以上的都有问题,稳定裕度不是很高,考验LZ的电路组装工艺,浮游电容慢慢体现出来,应以二级放大电路为好。R2的限流电阻确实有点大,

1uA*10M=10V,不明白楼主的设计意图,运放饱和就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阻10M以上的都有问题,稳定裕度不是很高,考验LZ的电路组装工艺,浮游电容慢慢体现出来,应以二级放 ...

奇怪在10G以上是正常的,1G-1M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在10G以上是正常的,1G-1M是不正常的。。。

碰运气而已,如果有网络仪扫下,应有很多极零点。有得合理,有得不合理,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在10G以上是正常的,1G-1M是不正常的。。。

如这种电路,工艺很重要。日本工程师写的工程书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运气而已,如果有网络仪扫下,应有很多极零点。有得合理,有得不合理,自激。 ...

网络仪没有。
日本的书倒是看过。。。。我只是觉得,我做基本是直流,电容大些就OK了。没想到还是这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这种电路,工艺很重要。日本工程师写的工程书参考下。

工艺上,我的确费了很大力气。现在看来,似乎还不够啊。。。

网友D:
您将-1uA 调整到-6uA,就会发现dw:6 就正常工作;但是dw:7 会有点不对,dw8,9肯定不正常;
如果需要让dw:7能正常工作;至少保证输入电流大于等于-50uA,例如-60uA等;

振荡应该是寄生电容导致的,

网友E:
你的电路是TIA么?反相端接了一个1M的电阻。。。。
M级以上的反馈电阻。。。。加以还是用两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将-1uA 调整到-6uA,就会发现dw:6 就正常工作;但是dw:7 会有点不对,dw8,9肯定不正常;
如果需要让dw: ...

震荡的确是观测到了震荡。问题在于,这个震荡的电压应该是正的啊,为啥跑到了-5V附近去震荡了?
从震荡频率看,大概30Khz。
我特地测量了6档位运放两端的电容,也是对的,大概11nF,和设计的10nF并没太大出入。怎么算,都不应该是30khz的震荡频率。。。。

你还是先确认Cin多大,再计算Cf。如果查不到Cin,你可以选择Rf=100M档,断开Cf,测量振荡频率,就可以大致估算Cin。我按照你提供的30K频率估算,Cin仅数pF,你自己吓自己,电容值取太大,结果极点频率低于0点频率,就几乎没有带宽而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是TIA么?反相端接了一个1M的电阻。。。。
M级以上的反馈电阻。。。。加以还是用两级放大 ...

不太明白,多级就不容易震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多级就不容易震荡吗。。。。

相对一级,反馈电阻可以下降,分布电容影响也下降低,可更合理分布极零点校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震荡的确是观测到了震荡。问题在于,这个震荡的电压应该是正的啊,为啥跑到了-5V附近去震荡了?
从震荡频 ...

兄弟,您首先没有回复
把电流增大了,是否的确就工作正常了,如果正常了,我可以和您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他小伙伴们都跟您说,是增益设置的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1至-10uA的电流大小输入,就是会导致小增益时,出现电压不对,以及-5V电压出现的。
如果真的是增益设置的太大,那应该是dw1-5 工作不正常,但是你这里是大增益工作正常,小增益工作反而不正常了。

第二,你的电路设计有改进的建议,您目前的切换增益的开关和Vout相连,会降低运放的CMRR,请调换位置;

第三,咱们再来单独谈振荡的问题,有解决方案就是将电阻拆分成两个电阻串联,再串联处并联一个电容到地,从而破坏振荡条件;亦或者是,再输入端并联一个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您首先没有回复
把电流增大了,是否的确就工作正常了,如果正常了,我可以和您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 ...

感谢回复。
1.如果是负电流输入,的确,大电流就正常了。正电流输入就不是这个规律了。
2.我不太明白,为啥开关连接在VOUT处可以改善CMRR。但是,如果这样连接,我担心漏电流会很大。
3.这个致命的问题,也就在于漏电流了。当然,如果1uA左右的话,的确不用考虑这个问题。pA级别的放大估计就没法这么办理了。漏电流低于pA的电容几乎买不到。

不过,我还是打算尝试一下,打个板子来试下,看看有无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如果是负电流输入,的确,大电流就正常了。正电流输入就不是这个规律了。
2.我不太明白,为 ...

我可以和您解释为什么大增益的时候输出正常,小增益不正常了。
从电流分配的角度去考虑,假设此时输出饱和为5V;
假设增益是100M欧姆;此时电阻上的电流为0.05uA;输入是-1uA,加上In-的电流,是可以保证的;
假如增益是100k;电阻上的电流是5/100k=0.05mA=-50uA;因为输入为-1到-10uA;不能吸收如此多的电流,导致电流被灌入了IN-;
又因为IN-上串接了100M欧姆,叠加电流导致电压降;
Vout=Aol(In+-In-),所以导致输出反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如果是负电流输入,的确,大电流就正常了。正电流输入就不是这个规律了。
2.我不太明白,为 ...

你可以考虑用电流环,等电位(保护环)的方案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和您解释为什么大增益的时候输出正常,小增益不正常了。
从电流分配的角度去考虑,假设此时输出饱 ...

这种说法似乎不对吧。
比如增益是100M电阻,输入-1uA,电阻上的电流必然是-1uA啊。In-的电流是fA级别的完全可以忽略啊。
比如增益是100K电阻,输入-1uA,电阻上的电流应该还是-1uA,压降是0.1V,至少理论上是。
LMC6062的输入电阻大于10TΩ,不可能有多大的电流灌入IN-。
我仿真过,电流根本灌不进去运放。。。。

@captzs :是啊。我就看重的GBW只有100k才选择的它,没想到震荡起来居然还有30KHz。。。要是哪个芯片的GBW只有1K的,我保证把LMC6062换掉。。。
好多都推荐LMC6062运放,有的实际实验过,它信得过,不过GBW参数只有100KHz,就要根据电路的振荡频率高低和Rf电阻值大小来衡量是否合适。Rf越大和振荡频率越高,要求的GBW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用电流环,等电位(保护环)的方案来处理。

这些问题都已经考虑到了。电流环是不行的,还是会有漏电。
实际是用等电位+跨空飞线来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说法似乎不对吧。
比如增益是100M电阻,输入-1uA,电阻上的电流必然是-1uA啊。In-的电流是fA级别的完 ...

-1uA是从IN-到流向地的;请问反馈电阻上的电流谁来提供;
假设是Vout提供的;
In-虚短为地,(Vout-0)/Rf=1uA;
剩下的自己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uA是从IN-到流向地的;请问反馈电阻上的电流谁来提供;
假设是Vout提供的;
In-虚短为地,(Vout-0)/R ...

这是我的一种假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A是从IN-到流向地的;请问反馈电阻上的电流谁来提供;
假设是Vout提供的;
In-虚短为地,(Vout-0)/R ...

我一直觉得反馈电阻上的电流是VOUT提供的。
In-虚短为地,(Vout-0)/Rf=1uA;也没问题。当RF=100M,Vout不可能提高超过VCC,故就是5V,
5V/100M=50nA;电阻上只能流过50nA;
您的意思是,剩余的1uA-50nA≈1uA的电流,都是从IN-流向到地的?从逻辑上讲,看样子应该只能这样。
只不过,如果这样的话,输入等效电阻10T,作何解释呢?我就不太理解了。。。

网友B:
       "是啊。我就看重的GBW只有100k才选择的它,没想到震荡起来居然还有30KHz。。。要是哪个芯片的GBW只有1K的,我保证把LMC6062换掉。。。"
PPDDPPDD1234:我所讲的那篇**你可能没有仔细看,GBW不是小的好,是计算出下限,取大的好。如果详细讲要绘图和从头讲要好多。近似估算:以振荡
频率f=30KHz估算Cin是数pf,以10pf计算Xc,然后GB=GBW*Xc/Rf要大于(3~4)f。还有,Rf>10M,电路都已经饱和,你将Rf加大,要何意义?这是电路不稳定的很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就看重的GBW只有100k才选择的它,没想到震荡起来居然还有30KHz。。。要是哪个芯片的GBW只 ...

我的确是这么设计的。估算下来,系统响应频率不超过100Hz。结果实际达到了30k.
我需要测的电流范围很宽,fa到ma级别。事实表明,fa,pa工作是正常的。ua就不对了。
之所以,要测试饱和甚至是过饱和的情况,这是自动换挡的要求。
只要有一个档位震荡,这就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败,因为换挡必然会卡在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这么设计的。估算下来,系统响应频率不超过100Hz。结果实际达到了30k.
我需要测的电流范围很宽, ...

我现在以你提供的振荡频率f=30KHz,估算补偿电容Cf=1/pifRf(注意不是2pi),如果Rf=1M,Cf=10.6pF,其它Rf>10M的计算不准,也很小,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以你提供的振荡频率f=30KHz,估算补偿电容Cf=1/pifRf(注意不是2pi),如果Rf=1M,Cf=10.6pF,其它Rf ...

可是,我实际的补偿电容是10nF,高了3个数量级。。。。怎么着都不应该震荡啊。。

@PPDDPPDD1234 :这样的提问,应该去问K5。
@captzs :我需要的就是带宽几乎为0。为啥带宽没有,电路肯定不稳定呢?
Cf过大,所谓的极点频率fp=1/2piRfCf太低,带宽几乎没有,电路肯定不稳定。正常情况极点要大于0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觉得反馈电阻上的电流是VOUT提供的。
In-虚短为地,(Vout-0)/Rf=1uA;也没问题。当RF=100M,Vout ...

所以,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1. 可能性最大的解释:运放的输出是一个电压源,在电源轨以内是线性的,超出电源轨则是保持电压,提供足够的电流(可以解释为啥负载很重的时候,会牺牲电压保证电流输出);
也就是说计算100M欧姆的时候,计算出来是50nA才是正确的,但是此时Vout已经进入恒压源模式了;

2. 第二种解释,解释运放的Vos和Ibias提供额外的电流,

其实你可以测量一下IN- 串联的100M欧姆电阻,在小增益时,两端的电压,然后就可以判断出来Vout反向的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认真查看这款运放的参数了吗?
这款运放的Aol随着频率下降的很厉害;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讨论的增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确认30KHz确定使自激引起的吗?

而不是因为外部的信号干扰引起的?
亦或者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引起的呢?(因为示波器的探头引入导致在RF处增加的电容没有效果呢?)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输入端输入一个30KHz的信号,利用扫频法来判断

在说一个你电路设计的不足之处,如果真需要测试微弱电流的话,你怎么不考虑Vos的影响呢?
100uV,还没有考虑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确认30KHz确定使自激引起的吗?

而不是因为外部的信号干扰引起的?

确认是自激。
1.系统电磁屏蔽非常好。
2.做过接示波器和不接示波器的对比试验,确认不是示波器探头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认真查看这款运放的参数了吗?
这款运放的Aol随着频率下降的很厉害;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讨论的增 ...

您的说法,我还需要消化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说法,我还需要消化一下。。。。

再给出一个靠谱又不算靠谱的方案吧
0. 纯放大直流信号,那么咱们就隔交流信号得了;基于此。。。。
1. 在Vout的输出端串接一个电感;
2. 可以利用反馈环,减少电感的批次导致的离散线性;

因为频率很低,这里的电感估计小不了,其次,电感的温度特性,频率特性要保证一致很难;
成本增加不少;

看你选择的运放,那么便宜,估计对成本很敏感,不知道是否可以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给出一个靠谱又不算靠谱的方案吧
0. 纯放大直流信号,那么咱们就隔交流信号得了;基于此。。。。
1. 在 ...

我试试。
成本不是问题。您说的加电感是这种加法吧?加到运放输出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试。
成本不是问题。您说的加电感是这种加法吧?加到运放输出端?

是的
但是你能接受的了这么大电感的响应速度
Vout=V/L*t

我之前仿真过出一个微弱电流的放大仿真,现在电脑里没有了,下次找到了,可以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但是你能接受的了这么大电感的响应速度
Vout=V/L*t

这个没问题。

网友D:
Dear
参考如下电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LT13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ar
参考如下电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LT1360

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后续是否性能有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