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视频源通过GS2972输出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我通过FPGA生成了一个SDI视频源,希望通过GS2972输出显示,但是怎么调都无法显示。我看了GS2972的说明书,但是有些东西也不是非常理解,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FPGA生成的视频源是1920*1080P 60Hz的,生成的视频行场同步有效信号如图。
然后将这三个信号分别给到GS2972的F/DE、V/VSYNC、H/HSYNC口。对SDO_EN/DIS、20BIT/10BIT、RATE_SEL1、SMPTE_BYPASS、TIM_861这几个控制口设置为1,其余口为0,即选用20bit并行数据输入,SMPTE模式,通过外部输入CEA-861标准视频行场同步有效信号,无音频信号输入,GSPI配置。但是无法显示。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1.我看到说明书上面GS2972自己有默认配置,就没有用GSPI配置芯片,虽然给了SCLK_TCK一个5M的时钟,CS_TMS是设置为1的。是否一定需要配置GSPI才能显示?
2.视频彩色信号输入用的是YCbCr,我不是很确定我的20bit数据输入的对不对,因为Y、Cb、Cr分量各8bit嘛,就是第一个时钟输入Y00Cb00,下一个时钟输入Y00Cr00,然后反复,这样输入对吗?
3.我也试过将SMPTE_BYPASS、TIM_861这两个设置为0,即使用data-through模式,H:V:F中提取视频同步信号,也无法显示。
4.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存在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请注意 BGA B4 pin,的Pclk 是否正常? 可以先强制设置为HD-SDI 信号 用于调试,因为3G-SDI信号对连接器和线缆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 BGA B4 pin,的Pclk 是否正常? 可以先强制设置为HD-SDI 信号 用于调试,因为3G-SDI信号对连接器和 ...

感谢回复,我的PCLK是148.5m通过外部晶振送到FPGA然后在FPGA内部通过bufg然后作为视频信号产生时钟,并送到GS2972的。请问强制设置HD-SDI是否是将RATE_SEL1设置为0?还有我的问题2的数据输入方式没有问题吧?谢谢!

网友A:
如果 PCLK正常,HS,VS 也正常。请确认H4 pin locked pin 输出电平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如果PLL信号锁定的话,应该是高电平。如果要强制设置为HD-SDI
,需要把 Pclk设置为74.25Mhz,然后按照CEA861标准 去设定 视频信号 hs,vs。
你也可以使用 fgpa生成一个 彩条信号,或者蓝屏信号,用以排除你怀疑的数据格式的问题。
一般来讲,使用外同步 (外部hs,vs信号)基本上 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PCLK正常,HS,VS 也正常。请确认H4 pin locked pin 输出电平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如果PLL信号锁定的 ...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就是将时钟改为74.25m,RATE_SEL1设置为0,外同步按照cea-861设置,显示器仍然显示不同步,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locked信号为高电平,然后测试了一下时钟pclk,如图

可以看到示波器上虽然频率有所波动,但是右下角平均是75.2502mhz。请问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前几天出差了。
看你的配置 和波形,应该没啥问题,你后面接的什么?直接BNC线接的SDI监视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2972,HD-SDI彩条可以输出,3G-SDI的彩条还没调试出来。

网友C(2019-09-02):
我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方便交流下不

看11楼

网友D(2019-11-15):
您好也遇到同样问题,gspi必须配置寄存器吗

没有配置gspi,看11楼,我的可以了

网友B:
2972的彩条我都可以输出,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您好!请问3G-SDI您是怎么调出来的呢?我这边的HD模式可以正常输出了,但是3G-SDI模式毫无反应,不知道是哪里漏了什么信息,烦请您解答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前几天出差了。
看你的配置 和波形,应该没啥问题,你后面接的什么?直接BNC线接的SDI监视器? ...

好长时间没上,后面发现还是配置的问题,还有一个信号IOPROC_EN也要置1,然后就好了。

你好,我现在在调720X576分辨率,但是输出不对,想请教请教你 配置是 10bit,rate_sel:0,smpte_bypass:1 861:1 en/dis:1

网友E(2022-01-04):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2972,HD-SDI彩条可以输出,3G-SDI的彩条还没调试出来。

您好,2972的20bit输入,高10bit是亮度(8bit),1'b0,1'b0,低10bit是cb和cr交替吗

网友F(2023-06-05):
YUV输出时DE=0期间数据不能随便给,否则图像只显示一下就结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YUV输出时DE=0期间数据不能随便给,否则图像只显示一下就结束了。

需要驱动代码的,企鹅74287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