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it 数组问题

楼主(2019-07-22):
能否将sbit设置成数组,我想通过串口指令控制引脚,所以需要sbit数组,但是keil好像不行,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不需要sbit数组,一个字节就是一个8位的bit数组

网友A:
通过串口接收的指令,也是需要程序转换的

网友B:
sbit只能直接地址寻址, 不能用偏移量寻址. 硬件不支持的

楼主(点评):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说bdata可以实现,但是我没试出来

网友C:
bit只能直接寻址,所以不能建数组

可以用字节数组代替,字节当bit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