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BLDC/PMSM电机效率影响因素?

楼主(2019-07-23):
如题,最近有个项目一直被提升电机效率所困扰。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电机运行效率与哪些因素相关,如何提升?
项目情况:
1.24V风机,额定电流23A。用电桥测得线电感:8.8uH,线电阻:0.17Ω。(电感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2.BLDC无感六步方波控制
3.目前测试效率65%,还能提升多少?

网友A:
我的理解,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永磁同步电机效率公式:
1.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为电机从电源输入的电功率2.铁损耗是电机旋转时定子切割气隙磁场而引起的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之和。其大小决定于气隙磁密与转速。3.机械损耗包括轴承摩擦损耗和通风损耗,其大小主要取决于转速。4.铜损耗=R。
恒转速情况下,铁损耗,机械损耗,是不随负载变化的,可以认为是不变损耗。铜损耗=R,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亦即随负载的变化明显变化,故称为可变损耗。当电流开始从零增大时,可变损耗增加缓慢,总损耗变化小,效率明显上升;当电流I增大到电机的不变损耗等于可变损耗及时,电机效率达到最高。电流I进一步增大时,可变损耗在总损耗中所占的比例大了,可变损耗和总损耗都将明显上升,使效率反而略为下降。
总言之,电机效率与机械损耗,铜损,铁损有关。
六步方波控制相对简单,换相时机可能会影响到电机运行效率。
建议用电流夹表观测电流波形情况,并确认换相时机是否在最佳换相点上。
电机效率与电机自身关系也很大。效率上不去有可能与电机有关。
楼主提供的电机电感参数确实很小,可能该电机有可能存在偷工减料

风机转速一般都很高,匝数少所以电感较小.

网友B:
这种大电机效率做到95%是应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永磁同步电机效率公式:
1.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为电机从电源输入的电功 ...

大牛现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电机效率做到95%是应该的吧

求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B:
我指导不了。
但这种功率级别的电机,效率低根本不能接受。

楼主:
95%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D:
这个电机不可能电感只有几个uh,测量方法有问题。电机效率能到90%左右,控制的话要做好,做不好电机效率不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不可能电感只有几个uh,测量方法有问题。电机效率能到90%左右,控制的话要做好,做不好电机效率不 ...

72V电机,如果峰值速度是3900,是不是可认为基速为其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不可能电感只有几个uh,测量方法有问题。电机效率能到90%左右,控制的话要做好,做不好电机效率不 ...

用电桥来测量的,电感是在1K Hz下测的,电阻是在100Hz下测的。同样的测试方法,测了另外一个风扇。线电感:100uH,线电阻:0.030 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72V电机,如果峰值速度是3900,是不是可认为基速为其一般?

如何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你的问题?

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