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031系列的APROM的FMC擦写为何会数据出错?

楼主(2019-07-23):
fm, ROM, BLE, ISP, pd

请教各位大神,
我是要从0x9000后边读26k的数据写到后边0x2800,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数据老是校验不通过(每写进去四个字节后再读出来,与写的值进行比较)。
SYS_UnlockReg();
FMC_ENABLE_AP_UPDATE();
FMC_ENABLE_ISP();
这几个锁也都打开了,但是不行。

网友A:
这是后边还是前面,怎么你说的后面地址比前面还小。

网友:
操作错误吗

网友:
测试了官方的例子,可以的。

网友B:
没搞对吧,这个对了是不会错的,以前用过。

网友C:
erase -> program -> read, 这几个流程有作吗?
另外位址有字节aligmen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