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下USB无法识别

楼主:
用STM32F072改到STM32F070,把USB时钟改为:USE_USB_CLKSOURCE_PLL。
把CAN, SPI, I2C等都禁止掉。
可以听到咚的响一下,用软件采集通信记录如上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指导板和电脑有没有数据传输。实在不懂
请大师傅指导一下咯。

网友A(2019-07-23):
识别不出来,原因可能很多种。
电脑里有识别到硬件插入的动作,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软件上

可能是USB通信过程中出错,

如果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USB demo官方例程之类的,尝试一下,看是否正常。确认是否是固件有错。

电脑里识别不出来USB设备,使用软件的USB抓包工具,应该是没办法看到通信过程的。

如果有USB协议分析仪最好,直接抓USB线上的数据进行解码,排查问题会比较快一些。国内好像有卖的,不是很贵。

网友B:
额 供电稳定吗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后来查明,是芯片问题,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