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施密特触发器为什么R1小于R2,否则进入自锁?

楼主(2019-07-23):
书本原话:R1必须小于R2,否则电路将进入自锁状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你是拿座机拍的吗,建议百度搜索“饶老师教你如何拍照”。 你这图片看的眼睛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座机拍的吗,建议百度搜索“饶老师教你如何拍照”。 你这图片看的眼睛疼 ...

……

网友B:
R1大于R2的话,R1R2节点电压就取决于输出电压了,因为R1大不足以影响R1R2节点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求出迟滞电压的式子,就一目了然。

那两个阈值电压是在R1小于R2的前提下求出来的,应该不能用在这里分析

网友B:
http://www.ti.com/lit/ug/tidu020a/tidu020a.pdf
看章节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lit/ug/tidu020a/tidu020a.pdf
看章节2.1

链接出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