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端信号,再将一个电压经过电阻加在同一输入端...

楼主(2019-07-23):
CS-1是电流信号,经过RC积分后输入U3A正相输入端,同时VREF 5V经过电阻也接到这个信号,这是为什么?

目前的我猜,就是为了将CS信号提高一点电位,但是不知道有何意义,所以不知道正确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要看采集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还得看后端可以处理的信号的电压范围。

网友B:
目的就是为了抬升电位,因为你的运放是单电源,如果电位不抬升,小于0V的部分就被消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要看采集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还得看后端可以处理的信号的电压范围。 ...

采集的是电流变压器后的电流信号,算是交流吧。最后这个运放输出要输入UC2895的正相输入端,数据手册上写的输入端引脚保持3.6V以下,以维持正常工作。

我刚才仿真试了一下,电位提高了0.2V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为了抬升电位,因为你的运放是单电源,如果电位不抬升,小于0V的部分就被消去了 ...

采集的是电流变压器后的电流信号,整流过来的,按理说没有负向信号吧,我刚才仿真试了一下,电位提高了0.2V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采集的是电流变压器后的电流信号,算是交流吧。最后这个运放输出要输入UC2895的正相输入端,数据手册上写 ...

网友C:
那个VREF一般都是1/2VCC,在差分放大中应用较多,把双电源供电的换成单电源供电了

网友D:
如果输入电流信号,当恒流源处理,那就是输入端提高了VREF直流电位。OP都是单电源运放,输入电流应是交流电流吧。

网友D:
你是在做CV,CC自动切换的稳压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做CV,CC自动切换的稳压电源吗?

这就是一款开关电源,采集电流环后的整流电压,输入算是交流,但是没有过零点,又必要一定加一个直流偏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款开关电源,采集电流环后的整流电压,输入算是交流,但是没有过零点,又必要一定加一个直流偏置 ...

因为单电源下,信号靠近电源轨时同样有很大的误差,可别小瞧这个0.2V,像358这种,信号在0.1V内运放自身引入的误差就会很可观,抬升到0.2V以上就避开了,由于是普通的358,输入不能到电源正轨,Vcm=Vcc-1.8V,所以这个偏置电压又不能设置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单电源下,信号靠近电源轨时同样有很大的误差,可别小瞧这个0.2V,像358这种,信号在0.1V内运放自身 ...

厉害,解释的好啊,你说的我理解了,但是Vcm是指的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厉害,解释的好啊,你说的我理解了,但是Vcm是指的什么

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