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ndows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19-07-23):
一、概述
1、说明
  笔者已经写了一篇Linux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 ,这两篇**的最区别在于开发环境所处的系统平台不一样,而其实这个区别对于开发环境的搭建其实影响不大,制作局部上的操作上发生了改变。鉴于此,本文没有必要对windows下搭建STM32开发环境的详细过程进行阐述,读者可以结合Linux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和本文进行windows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
2、开发环境描述
硬件开发板:野火STM32开发板
Cortex-M3型号:STM32F103VET6
下载器与调试接口:Jlink + JTAG
操作系统:windows XP
集成开发环境平台: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交叉编译链:arm-none-eabi-gcc
调试服务器:JLink GDB Server

楼主:
二、搭建步骤

1、安装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下载地址:https://www.eclipse.org/downloads/
选择安装包: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windows 版本)

  安装之后,Eclipse还不能正常运行,因为Eclipse要运行在Java虚拟机上,所以还需要安装JDK或者JRE,以创建Java虚拟机,给Eclipse的运行提供一个环境。

2、安装JDK

  参考https://www.cnblogs.com/amanlikethis/p/3810807.html,安装JDK成功之后,重新启动Eclipse就可以看到能够成功运行了。

楼主:
3、安装交叉编译链arm-none-eabi-gcc

下载地址: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选择版本:Windows installer

双击安装,注意在安装的最后选择不要把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否则将会把安装路径添加到用户的环境变量PATH中,当将来安装其他版本的工具链时,有可能发生名字冲突)

测试安装是否成功

楼主:
4、安装编译工具(make & rm)

  make 和 rm 是Linux和OS X下的工具,windows上没有这样的工具,但是使用交叉编译链时需要调用Makefile脚本,其中使用了这些工具。所以,在windows上还需要安装这样的工具。

下载地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nuarmeclipse/files/Miscellaneous/
解压后就可以使用,在使用前先进行重命名,去掉"cs-“前缀
检查版本

添加此编译工具的目录到Eclipse的环境变量中,Eclipse的环境变量都在选项Window->Preference中

The echo command

The archive also contains an executable for the echo command. It is not mandatory for the build to succeed, but it is recommended to have it in the build path, to avoid an annoying CDT bug, that triggers an error during the first build of a new project, claiming that ‘Program “gcc” not found in PATH’.

楼主:
5、安装JLink软件

  JLink软件包含:GDB Server、JLink驱动等等工具

下载地址: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双击安装
注意:JLinkGDBServer.exe、JLinkGDBServerCL.exe其实是相同的工具,都是GDB调试服务器。区别在于前者是图形界面,而后者是命令行界面。在windows上使用的话,推荐使用命令行模式的工具。

楼主:
6、安装GNU ARM Eclipse插件包

  此插件包包含了6个插件,能实现不同的功能。其中第一个插件是为了使Eclipse支持交叉编译,最后的两个是硬件调试的支持。

楼主:
7、新建一个LED_Test工程并配置、编译

  参考1:Linux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  https://www.cnblogs.com/amanlikethis/p/3803736.html

  参考2:STM32开源开发环境的搭建  https://www.cnblogs.com/emouse/archive/2011/10/10/2206584.html

  另外,倘若交叉编译工具链找不到的话,可以看看下边的选项是否配置正确

  倘若想要生成反汇编、Map文件等,可以在Build Steps中添加命令

楼主:
三、使用GDB Hardware Debugging进行硬件调试

1、安装GDB调试插件--C/C++ GDB HardWare Debugging

Eclipse-->Help-->Install new software-->ADD
名字:CDT Juno

地址:http://download.eclipse.org/tools/cdt/releases/juno

选中插件C/C++ GDB HardWare Debugging

一路Next,完成安装

2、设置Eclipse调试环境并启动调试

  参考:Linux下STM32开发环境的搭建  https://www.cnblogs.com/amanlikethis/p/3803736.html

楼主:
四、使用GDB SEGGER J-Link Debugging调试

1、GDB SEGGER J-Link Debugging优于GDB Hardware Debugging

transparent integration of the GDB server, automatically started/stopped for each debug session
advance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to configure most GDB client and GDB server SEGGER specific options
transparent integration of the semihosting and Serial Wire Viewer (SWV) window as a standard Eclipse console
a functional restart button, to reset the target and restart the debugging session, without having to rewrite the executable image
direct use of project toolchain definition (prefix, suffix, path) to simplify configuration of the GDB client
macro based J-Link folder path definition, for simplified management of the GDB server location when upgrades to new SEGGER versions are released
support for SWO registers configuration to match a given system clock frequency
                    参考:The J-Link hardware debugging Eclipse plug-in

2、安装GDB SEGGER J-Link Debugging插件

  在我们安装GNU ARM Eclipse插件包的时候,已经将这个插件安装了

3、配置Eclipse调试环境并启动调试

1> 将Jlink软件的安装目录添加到Eclipse的环境变量中,此环境变量再接下来的配置中会用到

2> 设置Debug Configurations

3> 启动调试

本章参考:The J-Link hardware debugging Eclipse plug-in

楼主:
五、直接使用arm-none-eabi-gdb进行调试

1、创建系统环境变量HOME

  变量的值为当前登陆用户目录,例如管理员目录: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2、在用户目录中创建.gdbinit文件

  在winows上创建以“.”开头的文件方法是在Windowx下创建以点开头的.hatccess文件。该文件的内容为:

set auto-load safe-path /
3、在工程的Debug目录中创建.gdbinit文件

target remote :2331
set mem inaccessible-by-default off
monitor speed auto
monitor endian little
monitor reset
monitor flash device = STM32F103ZE
monitor flash breakpoints = 1
monitor flash download = 1
load
monitor reg sp = (0x08000000)
monitor reg pc = (0x08000004)
break ResetHandler
break main
continue

楼主:
4、启动JlinkGDBServerCL

  进入Jlink软件的安装目录,启动JlinkGDBServerCL

5、启动调试

  打开命令终端(win徽标+R-->cmd),进入工程的Debug目录,输入调试命令

  调试结果如下:

  此时JlinkGDBServerCL的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