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D74HC14实际电路与仿真差异问题

楼主(2019-07-23):
想把正弦波变成方波,软件仿真用74LS14正常,用面包板和CD74HC14实际测试时,直接输出了高电平,但是奇异的竟然是在我开关通断电的瞬间是有方波输出的并且频率与我输入的正弦波频率相同,如下图片所示,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软件仿真

2.断电瞬间

3.通电瞬间

网友A:
没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偏置电流???

没懂。实际电路板就是按仿真图焊的

网友B:
改成这个。改变可调电阻总可以获得方波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懂。实际电路板就是按仿真图焊的

电路图贴不完整,测试贴不完整只有输出没有输入,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C:
芯片资料上是这样写的:DC Input or Output Voltage, VI, VO . . . . . . . . . . . . . . . . . 0V to VCC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测试电路正弦波的幅度;
然后你要保证输入在74hc14的供电范围之内,不能高于供电电压,也不能低于0v;
所以你要想电路正常工作,需要给正弦波加上一个直流偏置,必要时还要调整正弦波的幅度

网友D:
除非有特殊处理,输入信号高电平一般不能高于芯片的电源电压,低电平不能低于芯片的GND,这是数字电路的基本常识(可搜latch-up了解下)。后面输出高电平应该是芯片已经工作异常了,时间长了可能损坏。

网友E:
看到你的问题,应该是spice仿真器,数字器件模型与晶体管级模拟器件模型不一样造成的。
于是我就翻出了74hc14的datasheet的原理图搭建了一个,用晶体管模型可以仿真出真实的情况。

网友E:
这个是cmos模型

网友E:
这个是晶体管模型上电过程

网友E:
这个是断电过程

网友E:
spice,数字电路模型和模拟电路模型是有区别的,如果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混合仿真,需要自己搭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ce,数字电路模型和模拟电路模型是有区别的,如果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混合仿真,需要自己搭建模型。 ...

好厉害啊

楼主:
原因是因为输入信号幅值给的太小了,没达到74HC14的阀值电压造成的,软件仿真与实际电路还是有所差别的!!谢谢各位了,结贴啦

网友F(2019-08-27):
想问一下楼主是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啊?另外有没有74LS14的spice等电路模型啊?我最近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