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23):
淘宝是个好东西,一查就知道了。只要知道对应pin脚间距,就好找

网友B:
2.54 单排带扣插头

网友C:
XH2.54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是个好东西,一查就知道了。只要知道对应pin脚间距,就好找

就是不知道淘宝上搜什么才来请教的,你没看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4 单排带扣插头

谢谢,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