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已解决)求解集成施密特电路这个Ve2怎么来的

楼主:
我把图一等效为图二,就算利用分压公式,也得不出图一的式子,因为Vces2是夹在两电阻之间了,都不能单纯的用分压公式求解Ve2

网友A(点评):
注意,是约等于。

楼主(2019-07-23):
引用 网友B:
图二中,把Vces2改正为Vbe2,而R4必須再乘上1+hFE 的倍数。

那也不能得出ve2的式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2就等于电阻 (1+hFE)×R4 的端电压。Ib2就是R2上之电流,Ic2是R3上之电流。上式是未饱和时亦即Vce大于0 ...

我图二就是在假定t2饱和时候的vces等于0.2v,相当于一个0.2v的电压源,这样用分压公式得不出图一的ve2式子。

网友C:
哪来的垃圾PPT,它漏掉了R2的电流。
尽量用正规点的教材,不要什么东西都当宝贝搞去学。

网友C:
清华大学的招牌不知道被多少骗子糟蹋。。。。。

网友C:
不要看到清华大学的字样就当成是宝贝,也可能是骗子。

网友D:
兄弟,根据电压等效电路;
两个电阻上的总电压就是R3:R4;
实在弄不清楚的话,就将设一个参考地,0电位;
就可以算清楚了;
估计你在Vc2这里弄糊涂了;
Vc2= Vcc-(vcc-vces)R3/(R3+R4)=(vcc-vces)R4/(R3+R4)+Vces

楼主:
图二的等效电路没错 先用 kcl求出I 再用电位法求出v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