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EFT做0.5kv 5khz,设备死机,有个问题

楼主(2019-07-23):
如题,EFT  0.5kv  5khz,做设备的网口。现在是下面的情况:
①板子是之前的,网口部分变压器底部没做隔离,有3.3v和gnd的覆铜,间距10mil。所以板子上无法做隔离了。
②网线上已经套磁环了。

现在我想去整改设备,在不改板子的前提下,是否能整改通过。
提问:通过在网口接插件引脚上增加ESD,是否能吸收完这些高频率的干扰?

楼主(点评):
板子不是我画的,暂时我也不会去动板子,所以改板的建议就不做考虑了。

网友A:
不大可能

网友B:
500V都过不了,也太那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V都过不了,也太那个了吧?

①网口变压器根本没做隔离,接插件引脚周围10mil间距就有3.3v系统电源
②网线是普通网线,没有屏蔽层。
以上两点问题存在,500v感觉很有可能不过。
现在想问,如果我用6类屏蔽网线,将屏蔽层接设备外壳,设备外壳接地。这样FFT耦合夹上的能量应该就耦合不到信号线内部,这种方式不知道能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