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C怎么写

楼主(2019-07-23):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假入我现在想把reset();放在从0x00000400处开始的位置,请问用C怎么写???

编译环境是GCC+studio

网友A:
汇编格式 指明一下代码的位置。
C就不用指明位置了,编译器自动处理。所以说C方便嘛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网友C:
这个你得研究一下编译器的手册,不然直接用汇编操作吧

网友D:
void (*reset)(void)=0x00000400;可以这样写

网友E:
void (*reset)(void)不是空返回值的吗,不对吧!

网友F:
这个用法在C标准里面是未定义的,就是说取决于编译器与硬件。

网友G:
说明你这个问题可能本身没啥意义 可能是走上歧途了 方法有问题 思路有问题。。

网友H:
连我这个C语言高人(据说现在大部分人不敢说自己精通C语言,但是本人不仅仅是精通C,而是极其精通C语言) 都没看明白

网友I:
有一段代码,我就是想把这段代码从指定地址开始存放

网友J:
把reset设为全局变量,然后用链接脚本指定存放位置和运行位置就OK了啊。。。

网友K:
也可以参照中断函数入口的处理方法。

网友L:
这不是c语言的问题,这是linker的问题。

网友M:
那个函数单独列一个文件,链接的时候对那个文件指定运行地址就OK了。。

网友N:
C语言里边的pragma预编译指令不知道能否直接实现这个功能,LZ自己翻阅以下相关资料吧

网友O: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是为了系统万一崩溃的时候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P:
可以这样写,
typedef void(*FUN)(void);
FUN Reset=0x0000;

reset=(FUN)(0x00400);

网友Q:
如果直接复位,需要修改引导程序。

网友R:
放在0x0400位置 芯片是否支持?中断向量表是否支持重定位。

网友S:
可以的,使用__attribute__ 机制就可以。如下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void reset(void)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0000400")));

网友T:
汇编指令不太会啊

网友U: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V:
要看好能在哪个位置操作

网友W:
需要用到汇编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