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两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7-23):
@caoenq
本人模电水平一般,还请各路大神帮我看看。这是给液晶屏的驱动电压电路。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人,用这样的电路,大概率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B:
如果是规格书上的方案的话,那就没啥问题,看规格书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里用稳压管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D:
直接用稳压管降压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容易烧管子

网友E:
这种类似的电路我们也用过,就是液晶屏的供电,问题不大

网友F:
问题倒是没有, 这两个电路的差别是很大的. 下面还带了个电荷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