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19-07-23):
之前设计未太多考虑过复位的可靠性问题,因为上电复位要遵循严格的时序,一般我用最简单的RC复位电路,昨天工程师指出设计电路中RC复位的可靠性问题,提及上电复位与延时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A:
在复位波形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就比如RC复位,建议用专用复位芯片。

网友B:
我看的一块板子中,是用FPGA连接电源芯片的PG引脚和使能引脚,以及DSP的复位引脚来控制DSP的上电顺序和复位操作的

网友C:
用个稳压芯片不就可以吗

网友D:
应该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啊

网友E:
仅仅延长延时时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