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楼主:
三极管驱动电路。可以通过所选择的四个GPIO口位以步进电机的相序来通过基极推动四个三极管,使工作于开关状态的三极管饱和导通/截止关断,控制着大电流按照相序的关系流过步进电机的相绕组,从而达到对电机激磁。

楼主(2019-07-23):
也可以用驱动芯片驱动

楼主:
控制换相顺序
通电换相这一过程称为脉冲分配。对于四相步进电机有四种脉冲分配方法:
单四拍、双四拍、1-2相八拍和2-3相八拍。
具体到四相步进电机A、B、C、D四相的分配就是:
单四拍,A->B->C->D->A;
双四拍,AB->BC->CD->DA->AB;
1-2相八拍,A->AB->B->BC->C->CD->D->DA->A;
2-3相八拍,AB->ABC->BC->BCD->CD->CDA->DA->DAB->AB。

网友A:
多谢分享,二极管是续流的 吗

网友B:
又学了个方法。

网友B:
舵机怎么控制

网友C:
电机驱动如此简单。

网友D:
图一的简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E:
二极管在的话才好防止感生电压。

网友F:
真不错,三极管有要求吗

网友G:
然后可以单片机直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