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9H20烧写

楼主(2019-07-23):
烧写后没进入应用
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Init RTC ..
DDR 8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 Device
NAND Booting 2K-Page(5) Fail - Not For Boot
SPI Booting
- B0003030 = 00001010
- B0003034 = 00888800
Success
ExeAddr 0x00700000
SPI NVT Loader start

Load Image From Spi Flash
Load file length 0x400, execute address 0x80703B5C
Load file length 0x2DA4C, execute address 0x0
Jump to kernel
Begin delay
Ready to Jump

网友A:
默认的配置吗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系列。

网友B:
uMaker emWin N9H系列

Nuvoton提供嵌入Nuvoton N9H MPU的emWin平台,它提供完整的HMI解决方案,并通过emWin软件进一步增强,支持高达1024x768像素的分辨率。采用ARM926EJ-S内核的N9H系列可在高达300 MHz的频率下工作,并可在并行端口驱动高达1024x768像素。它集成了TFT LCD控制器和2D图形加速器,高达1600万色(24位)LCD屏幕输出,并提供高分辨率和高色度,以提供华丽的显示效果。为了顺利播放HMI屏幕中的压缩视频,N9H系列配备了H.264视频解压缩引擎。它还提供内置语音解码器,可以通过声音播放简化HMI应用程序的外围电路。它嵌入了高达64 MB的DDRII SDRAM,

NuMaker emWin N9H20开发板功能

32位ARM926EJ-S N9H20K51N MPU
CPU速度高达200 MHz
内置32MB DDR内存
USB 2.0高速设备
USB 2.0全速主机
3.5英寸(320x240)24位RGB LCD
UART x 1

网友B:
原来是ARM9的,不知道

网友C:
这个没用过,需要咨询一下FAE或者销售的技术。

网友D:
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