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sed在干什么

楼主(2019-07-24):
am_cv_CC_dependencies_compiler_type=none
if test "$am_compiler_list" = ""; then
   am_compiler_list=`sed -n 's/^#*\([a-zA-Z0-9]*\))$/\1/p' < ./depcomp`
                     ~~~~~~~~~~~~~~~~~~~~~~~~~~~~~~~~~~~
                     这段sed在干什么
fi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这种就得慢慢研究正则表达式了,才能知道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C:
查找以一个或多个#号开始,接着是一个或多个字母(不论大小写)和/或数字,再接着是一个)号,再接着是行结束的样式,把其中的字母和数字输出。
例如:输出
--------------------------------
  1. ###x)
输出--------------------------------
  1. ####abc123)
输出
  1. ab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