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关AD9826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近期在做的项目里使用了AD9826芯片用作AD转换,现在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求大神指教。我使用AD9826是按照说明书推荐的电路连接,使用1通道SHA模式,数字电压3.3V。Modelsim的仿真波形和Signaltab以及示波器上的波形都正常,但是数据完全不对,3.3V的模拟输入输出只有几百,而且好像只对CDSCLK2的脉冲有反应,只要有脉冲,就有数,哪怕使用的通道输入为0。这种情况感觉上是好像没有配置上,但是配置波形是正确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是不是需要先配置才能给CDSCLK2通道输入脉冲什么的,或者配置时其他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调试过类似的  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时序    你的clk是连续的吗   建议将clk连续输出

楼主:
C:\用户\dell\桌面

楼主:
时钟是FPGA的配套晶振产生的,应该没有问题。我认为是配置没配置上。但是根据上面的仿真结果,配置波形好像是正确的,但是数据就是不对。现在有点搞不清什么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