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24):
error #10056: symbol "_main"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main.obj"; redefined in "./USER/main.obj"

网友A:
_main被定义了多次,可能其他函数也有main函数了

网友B:
函数入口有多处?这个重复定义很少出现

网友C:
_main被重复定义。第一次在main.obj中,第二次在USER/main.obj中。检查同一个工程中是否有两个main函数

楼主(2021-06-07):
有两个主函数,改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