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825噪音大问题

楼主(2019-07-24):
最近在用DRV8825驱动步进电机,发现噪声很大(已经排除机械结构问题),遂用电流探头测某相的电流波形如下:左图为2细分,右图为32细分,在峰值之后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震荡,拐点处也不够圆滑。

然后我看了手册上的波形,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我没有正确操作,不能发挥出最优的效果?还是说芯片本身就有这种程度的问题?下面是TI中文社区的提问: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other_analog/f/60/t/177607

网友A:
这个问题, 应该跟电流衰减模式有关, 也跟电机的特性及转速和外负载有关的.

网友B(2019-09-05):
可以尝试用TMC2225替代,管脚是兼容的。因为展播方式不同可以做到基本无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用TMC2225替代,管脚是兼容的。因为展播方式不同可以做到基本无噪音 ...

兄弟,有没有代理商可以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用TMC2225替代,管脚是兼容的。因为展播方式不同可以做到基本无噪音 ...

非常感谢,在TMC官网下载了TMC2224替换DRV8824的文档,参照着改了一下TMC2225,成功替换了DRV8825,初步测试效果非常好。修改了CP1、CP2电容,V3P3OUT电容,VCP电阻,以及细分相关代码,Vref和Isense没有修改。得到如下波形对比:
上面两张是TMC2225的运动波形和待机电流,下面两张是DRV8825的运动波形和待机电流,峰值正常,待机电流有所降低。

楼主(2020-02-18):
刚刚发现嘉兴居然有一家做电机驱动的,HR8825也是针对DRV8825的,简单看了下PIN脚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用过的,静态电流大不大,噪声控制如何。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网友C(2020-07-08):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嘉兴居然有一家做电机驱动的,HR8825也是针对DRV8825的,简单看了下PIN脚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用过的 ...

我最近开始玩步进电机,找了HR8825的芯片来用~有啥感受我以后再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开始玩步进电机,找了HR8825的芯片来用~有啥感受我以后再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