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穿孔问题

楼主(2019-07-24):
新板子拿去做老化实验,拿回来后发现电解电容上有穿孔,但是这块板功能还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电容品质问题吗?会不会有什么风险?电容是Nichicon ALUM-100uF-63V-20%-10*12.5,Nichicon-UPW1J101MPD,供电电压24VAC(全桥整流后实测约36VDC),穿孔电容为整流后第一颗。
需要其他图纸的话再贴。

@紫阳真人 :这种小孔的话,就是类似于几千伏,几万伏那种瞬时脉冲导致的。加个ESD器件 TVS之类的 或者气体放电管
@hobbye501 :耐压余量够多了,再说电容应该从十字开口优先炸开才对
@ningling_21 :拿了4个板子取做实验,有一个穿孔
如果是极个别的基本是品质问题
耐压不行吧 再不就是瞬间高压脉冲导致的

网友A:
电解最怕高温

网友B:
如果是批量出现问题,那估计是买到劣质电容了。如果只有这一个板子,那可能是这个器件质量不行。

楼主:
这个60℃应该不算太高,手册上105℃下有1000h寿命,那么65℃就应该有1000*2^4个h的寿命,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

怀疑个别电容的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批量出现问题,那估计是买到劣质电容了。如果只有这一个板子,那可能是这个器件质量不行。 ...

那还是电容不行,固态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是电容不行,固态会不会好点

这电容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C:
这个电容后面带的负载是什么?有多大?我感觉你的纹波电流应该选取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是哪个品牌的?

Nichicon 的 ALUM-100uF-63V-20%-10*12.5,以前国产的都没碰到这种情况

红宝石的电容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后面带的负载是什么?有多大?我感觉你的纹波电流应该选取不够。 ...

后面负载是一个5VDCDC,约1W,跟一个LED灯驱动,约9W。LED驱动的纹波要大些,但电源输入端有并联三颗10uF陶瓷电容。

网友D:
见过很多鼓顶、十字开口,很少见这样穿孔的。目测认为是器件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是电容不行,固态会不会好点

固态当然要比电解要好很多,ESR首先就要小,但是不是所有场合都适用,有些时候就需要电解电容的高ESR。其次固态电容成本高很多。建议你可以选其他进口电容红宝石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