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5,如何使用VC来实现break?

楼主(2019-07-24):
HC, ADT, AD
下载的例程中有这个功能,但是例程并不能实现其所描述的功能,文档中adt中的相关描述不是很清楚。官方例程为何不能实现呢?还需要配置什么呢?希望能够得到答复。。

网友A:
驱动库样例的adt样例里面有的~

楼主:
好像发现了问题,我在初始化中配置了stcVcChannelCfg.enVcOutConfig = VcOutBrake;
但是,在寄存器中实际这个位没有写1,其他位上写了1,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库样例的adt样例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库样例的adt样例里面有的~

图片上传不了。
现在的问题是,例程中配置了VC0_OUT_CFG的15位为1,但从keil的system viewer中看这位其实并没有被置1,而是其他位置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现在的问题是,例程中配置了VC0_OUT_CFG的15位为1,但从keil的system viewer中看这位其实 ...

你可能使用的是很久以前的库,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版的SDK看看,https://www.hdsc.com.cn/list/73/index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使用的是很久以前的库,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版的SDK看看,https://www.hdsc.com.cn/list/73/index2.ht ...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哦

如果单独把VC0_OUT_CFG 的第15位置1,也可以如这样写 M0P_VC->VC0_OUT_CFG_f.BRAKE = 1;

网友B:
F005的库是从L110删除了低功耗模块之后得到到,有的所以vc的库编程的时候当时在枚举没有指定对应数字,所以在删除了lptimer相关的定义后,原本VcOutBrake 是15的定义变成了13,你可以在库函数里面像图片一样添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