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技术探讨??

楼主(2019-07-24):
最近开发一个工具防盗检测的产品,想使用钢丝绳把工具拴上,只要有人剪断绳子盗走工具,就立刻报警。
目前淘宝上已经存在的报警器,都是将绳子作为一个回路,回路断了,就触发报警。这种产品存在一个问题,如图所示,将外皮破坏,在前端短路,剪断后面,就不会报警了。
考虑了使用光纤来检查,光纤只要断了就很难短时间连上,光纤的抗拉也没有问题,里面有钢丝,唯一不足就是不能打弯,没有用来拴工具。
请大家给出出主意,有什么好方法来实现断线检测?

网友A:
找可以 抗弯折 的塑料光纤之类的软光纤材料

网友B:
单根不行就用多根线。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4.1c225b16s9paPk&id=13489697418&ns=1&abbucket=2#detail
用这种导光,不怕弯折。

网友D:
压力开关、接近开关、金属传感器都可以啊,只要传感器信号发生变化,都可以认为工具被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开关、接近开关、金属传感器都可以啊,只要传感器信号发生变化,都可以认为工具被移动了 ...

工具要正常使用,只不过使用过程中带根绳,使用时拿在手里,要么放在桌子上,没有可以利用的物理量

网友E:
买一个锁就好了啊,剪不断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具要正常使用,只不过使用过程中带根绳,使用时拿在手里,要么放在桌子上,没有可以利用的物理量 ...

那就用导线吧,导线中间串几个电阻,如果提前并联一根线上去,阻值变化可以检测,剪断了也可以检测。
关键要用小体积电阻,外观不要被看出来串了电阻。

网友F:
既然是使用钢丝绳,能否用磁阻来检测钢丝绳是否被剪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导线吧,导线中间串几个电阻,如果提前并联一根线上去,阻值变化可以检测,剪断了也可以检测。
关 ...

这个方法好,用电阻丝,测量正常时的电阻。只要电阻变化超过范围,就认为断了,或者剪短了接上的。

网友H:
用多股漆包线,增加点难度。
同轴线也行, 无法**。估计你不会用

网友I:
之前我也做过这个项目,叫NB-IOT智能挂锁,也是用来防盗的,当线缆被剪断,内部的NB模块就会入网然后上报信息。跟你说,这个项目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用一个干扰装置,NB模块就无法入网了,然后随便怎么剪断都可以。我觉得还是用铁锁更靠谱,“有本事你就拿液压钳夹断”否则就别想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也做过这个项目,叫NB-IOT智能挂锁,也是用来防盗的,当线缆被剪断,内部的NB模块就会入网然后上报信 ...

我是用在司法领域,犯人劳动时的工具需要监管,就是要技术上不能有明显的漏洞,干扰装置肯定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多股漆包线,增加点难度。
同轴线也行, 无法**。估计你不会用

xch老兄,漆包线和同轴线是什么原理,无法**,请指教指教!

楼主:
串电阻的思路倒是不错,还没想明白工艺上如何实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xch老兄,漆包线和同轴线是什么原理,无法**,请指教指教!

用漆包线 难**。 比如7股丝包线 ,测量相邻股之间电容。  如果是同轴线用传输线振荡器,无法切换到假同轴而不触发报警

网友J:
工具内安装加密芯片。钢丝为I2C总线,读加密芯片,切断钢丝无法读密钥就报警。非常可靠。就是连接接口需要特别定制。

网友K:
真是脑洞大开啊

网友:
做个软板MESH线粘贴在钢丝线上,绕个两三组差分安全信号。隔一段加两个跳点,用钢丝做导体。怎么样?

网友L:
    环是铁心的,然后表面缠漆包线,做成电感,只要检测电感大小就行 ,最好是空心的铁,然后线从中心的孔穿插着绕,明白了吧,哈哈哈

网友M:
放一颗18B20在工具上,掉线了就报警。

楼主:
如果使用ID芯片,就不能使用钢丝绳这种便宜结实的材料了,只能多芯用电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