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楼主(2019-07-24):
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网友A:
没有图纸啊?

楼主:

@xch :是如何限幅的呢?
xch
双向限幅
xch
温度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稳压值 正温度系数如下:1mv/℃
正压导通电压 负温度系数如下:-50mV(从5℃上升到25℃)
除了这个温度补偿的作用外,还有一个钳位作用吧-5.1V~+5.1V

网友B:
双向限幅,用在振荡器中。

网友C:
你这就是个方波三角波发生器啊,三角波的斜率是由方波的幅值确定的,你不限定这个电压的幅值,电源电压跑了,方波三角波的频率也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是个方波三角波发生器啊,三角波的斜率是由方波的幅值确定的,你不限定这个电压的幅值,电源电压跑 ...

这个方波的幅值是如何计算的呢比如限制在-5.1-5.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波的幅值是如何计算的呢比如限制在-5.1-5.1

取决于方波三角波的频率,以及你打算拿这两个波干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是为了更好地稳定振频率,这是VFC原理,比较器输出的+V或-V,此+V就是稳压管的值与正向二极管的值之和,可精密控制积分器的积分电流,反向或正向电流,而非温补,这样克服了比较器输出的不确定性。

网友E:
这个里讲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里讲得有。

谢谢资料。讲得太深。不适合我们应用型

网友F:
正负电压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