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36V、48V、60V、72V(10A、15A、20A)输出12V20A,求推荐方案

楼主(2019-07-24):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可以加我微信,我司主营电源管理芯片,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网友B:
那就是36-72V输入,12V20A输出的电源设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36-72V输入,12V20A输出的电源设计啦?

是的,我昨天到TI网站上看了,好像都不便宜啊

网友B:
很正常,不要太多顾虑。

网友C:
20A 12V  不小了,48V以下用独立的外接MOS驱动芯片做起来成本还是可以控制的不错的,硬开关可以过,体积嘛,主要是主控芯片看频率,频率高的电感能小,电容也可以小,体积就小,但是到72V再用类似的芯片,真的会很贵。
建议用独立低压高频主控+中压半桥驱动芯片+独立上下臂MOS管组成同步BUCK拓扑,由于输出是12V,正好组成主控和驱动的实时供电,只需要给主控和半桥驱动提供一个合适的启动电源就可。

网友C:
再没有设计能力,则建议上淘宝买一个电动车转换器,72-12V  20A的  大路货,一找一大堆。然后拆了抄,挺简单的,满足要求.............

网友D:
那就值需要做输入36~72V 20A输出12V 20A即可。
最好用外挂的MOSFET,体积肯定小不了。

网友E:
48V以下使用BUCK拓扑,以上使用推桥就行了。最简单的方式,网上买现在的参考;2:出钱,让人指导你。20A电流并不大,电压与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