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华大芯片是用哪个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9-07-24):
  手里有块HC32L19的核心板,听说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试了下串口0,没有成功

网友A:
19X的板子你哪弄来的

网友B:
PA13 / PA14 进行下载。

网友C:
按照这个图接线后,板子上的boot针要接Vcc或者MODE的两个接线柱短接,然后再上电或者复位,再用SDK包里的编程工具文件夹下的ISP软件,选择芯片信号,晶振选内部,选择hex文件,然后就可以连接了

楼主:
这个需要用编程器了,我意思是否可以用普通USB转TTL串口的那种,就行STM32串口烧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X的板子你哪弄来的

从代理商要的

楼主:
已经可以了,通过SWDDIO 跟SWCLK与串口TXD RXD相连,

是的,SDK里面有ISP串口烧录软件

网友A:
老板要买芯片吗 找我找我哈哈哈

网友D(2019-10-08):
你好,请问用普通USB转TTL串口的那种,烧录搞定了没?我连PA13,PA14没搞定

网友D:
用串口1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