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楼主(2019-07-24):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网友A:
想用74AHC14用来做5V系统和3.3系统的电平转换

网友B:
74AHC14是3.3V供电的。。

网友C:
HC 属于 CMOS 电路, 在输入端都有二极管对电源钳位保护.

网友D: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会低于 0.5V, 所以输入 3.8V没有问题.

网友E:
但是我们做设计, 不应该使用极限性能.

网友F:
这种情况, 推荐楼主在输入端串一个限流保护电阻以避免更高的电压对器件造成损害

网友G:
因为5V输入高于电源电压的3.3V,可能会导致输入clam的。

网友H:
你可以选择TI的level translator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I:
该怎么办?
1. 输入端串联保护电阻
2. 用专业的电压变换的芯片, 比如 74LVC4245

网友J:
3.3V变换到5V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吧!用两个三极管即可实现了。

网友K:
clamp应该是电压钳位的吧

网友L:
输入高于电源电压时半导体IC很容易引发自锁、可控硅效应

网友M: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

网友N:
74HC14遵循JEDEC标准no.7A。74HC14实现了6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可将缓慢变化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清晰、无抖动的输出信号。

网友O:
长时间不可以的

网友P:
用一个ldo不就行了吗

网友Q:
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R:
长时间肯定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