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S如何烧多片DSP

楼主(2019-07-24):
一客户板子上有三片DSP芯片(2808),就一个JTAG接口,一个XDS100V2的仿真器,请教一下,如何通过一个JTAG接口来对这三个芯片进行烧写?
注: 三个芯片均可以连接上了。 点击bypass后,不能烧写。只能烧写最近的一片DSP

网友A:
也有可能人家把芯片烧写好,才焊接的。也有可能通过一片给其他两片烧写,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B:
通过菊花链方式是可以串接多片MCU的
应该是都可以烧写的

网友C:
这个怎么分开的识别的呢??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是不同的DSP芯片吗?

网友E:
这些dSP芯片不会冲突吗

网友F:
XDS100V2的仿真器能行?

网友G:
这个还能烧写一片?

网友H:
三个芯片应该不同的地址吧。

网友I:
一个板子为什么要使用三个同样程序呢?

网友J:
感觉应该通信的地址是一样的才对吧。

网友K:
这样只能使用三个仿真器了。

网友L:
我以为三个同时烧写,应该是都不会成功呢。

网友M:
XDS100V2这个怎么识别呢?

网友N:
用的是CCS6.0.1版本的,不用怎么设置,按链接顺序建立好工程,进入debug后,认到三片,右键连接上芯片,分别load就可以了。。

网友:
人家卖的有那种烧录器。

网友O:
需要批量烧写器吧

网友P:
一个仿真器同时就能烧写一片啊

网友Q:
不知道 没有一次烧写过这么多

网友R:
手册上说可以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