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样阻抗匹配正确吗

楼主(2019-07-25):
信号发生器输出高频信号(大于100MHZ正弦)至第三方设备,由于传输线较长加上第三方设备信号输入端又没有50R匹配电阻,我想在它们信号输入端加如下连接形式,这种匹配方法对吗

网友A:
阻抗匹配通常是指共轭匹配,为了实现最大的功率传输。建议看看输出和输入端的阻抗要求,然后再决定怎么做,但不管咋样,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网友B:
RF输入输出,比如阻抗50欧姆,并非必须在输出串联50、在输入并联50欧姆匹配电阻的,你需要看看设备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指标,而不是看看是否有匹配电阻。
RF电路,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大部分是器件本身电路具备的,不需要额外的匹配电阻。
任何靠电阻匹配的,只会损耗能量。

网友C:
关键是第三方设备的信号输入SMA同轴心线、与后级SMA输出同轴心线短路了。这个不妥。

网友D:
如果第三方设备与你板是电气短线连接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