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DE如何设置才能通过UART更新代码

楼主(2019-07-25):
NUC029LDE如何设置才能通过UART更新代码?

网友A:
这需要你实现一个串口的BootLoader

网友B:
你是买了这个芯片,没有烧录工具吗

网友B:
这个需要有烧录工具才行。

网友C: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programmer/?__locale=zh
下载哪个ISP编程,看看里面有例子。

网友D:
需要烧录进去可以用于串口更新的BootLoader

网友B:
如果有烧录工具,不必专门弄个串口

网友E:
1, ldrom 燒錄isp boot loader
2, config 設成boot ldrom.
3,上位機使用串口,並選擇好串口
4, 目標晶片重上電,自動與上位機連線,成功後即可以燒錄。
ISP 代碼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ISPTool

目標晶片ISP BOOTLOADER代碼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ISPTool/tree/master/Firmwares

网友F:
做好bootloade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