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差速电机如何才能达到其额定转速

楼主(2019-07-25):
ATC 电机方案针对该差速电机(72V1500W3900RPM),是否可以达到额定转速?该电机能否想新能源汽车那般额定5000RPM.峰值可达到9000RPM.如果可以,请问该差速电机峰值预估能达到多大?是否要采用弱磁算法处理?

另外贵司的AD采样最高频率为500k,PWM 可设为16000HZ.
板子需要采集约7路AD,4路是inject方式,3路的轮询方式,效率能满足吗?这又是怎么计算MCU资源能满足的?

72V1500W3900RPM

72V1500W3900RPM

网友A:
AD这块,我们的芯片是支持16ch规则组和4ch注入组,是满足你的7路AD需求的,至于采样频率500K,那就是2us一通道,7路就是14us,你所说的效率,要看你7路AD采样的周期是多少。

我看设置里面默认代码是采用ADC_SampleTime_6Cycle,这应该是代表一次AD采用是12uS吧?电机的三相以及母线电流采用4路,那就是48us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D这块,我们的芯片是支持16ch规则组和4ch注入组,是满足你的7路AD需求的,至于采样频率500K,那就是2us一 ...

不是的,我们ADC工作的最大时钟频率为10MHZ,采样时间设置为6cycle,转换时间大概是13cycle,计算下来转换频率就是500K左右了,实际设置是可以大于500K的(比如设置采样时间为3cycle),但是会导致数据不稳定,所以500K是一个能稳定工作的最大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我们ADC工作的最大时钟频率为10MHZ,采样时间设置为6cycle,转换时间大概是13cycle,计算下来转 ...

噢。了解了。
那便是500KHZ,三相采集电流可以在20KHZ以上了。

目前的PWM设置为16KHZ,我是否认为设置为20KHZ,如此,周期更紧密。FOC控制的效率便更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了解了。
那便是500KHZ,三相采集电流可以在20KHZ以上了。

额呵~~~电机我就不熟了

楼主:
有大神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