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交流电流源

楼主(2019-07-25):
想请教各路大神,对于交流电流源的制作提供一些建议

楼主:
就是想做一个输出电流0-3A可调的交流电流,频率可以在100Hz内可调,输出电压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前面的电流和频率能实现这些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电压要求,也没有失真度的要求,那就简单了,产生一个正弦波,然后用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压要求,也没有失真度的要求,那就简单了,产生一个正弦波,然后用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即可。 ...

这个方法的话,大概是用OCL进行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压要求,也没有失真度的要求,那就简单了,产生一个正弦波,然后用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即可。 ...

不过我想做的是恒流源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想做的是恒流源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可以,你用电阻采样电流做反馈。

网友B(2020-07-23):
成品模块,直流-100khz,10A压控电流源电流需要吗?84188385

网友C:
交流电流源的控制与 负载特性有关。

这个恒流源的 负载是 什么?
这个恒流源对 负载变化 的响应时间要求是多少?
如果是电感量比较大的 感性负载,要达到 3A 有效电流输出,有可能输出电压会比较高,那么输出功率要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