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开发板 SPI总线驱动74595实验

楼主(2019-07-25):
  • //*****************电子园PIC16F877A开发板 SPI总线驱动74595实验***************

  • //

  • //CKP=0;       空闲为低电平

  • //CKP=1;       空闲为高电平

  • //STAT_CKE=0;  SDO后沿采样

  • //STAT_CKE=1;  SDO前沿采样

  • //

  • //STAT_SMP=0;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 //STAT_SMP=1;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末尾采样输入数据

  • //

  • //RC3/SCK 接74595 移位时钟11脚

  • //RC5/SDO 接74595 数据输入14脚

  • //RC4/SDI 接74595 锁存时钟12脚

  • //

  • //mcu: PIC16F877A  4MHz

网友(2010-07-10):
  • //***************************************************************************

  • #include <lian_pic.h>

  •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

  • //HS振荡,禁止看门狗,低压编程关闭,启动延时定时器

  • const uchar smg_text[]={0xbf,0xfe,0xfb,0xef,0xdf,0x7f,0xfd,0xf7,};

  • const uchar smg[]={0x0a,0xfa,0x8c,0xa8,0x78,0x29,0x09,0xba,0x08,0x28,0x00,};

  •                 // 0     1    2    3    4    5    6    7    8    9    all

  • const uchar smg_bi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ff,};

  • uchar c;

  • uchar d;

  • //********************函数定义*********************

  •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char spi_write_read(uchar dd);

楼主(2019-07-25):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SSPM3=0;
  SSPM2=0;
  SSPM1=0;
  SSPM0=0;       //spi主控模式,时钟为Fosc/4

  CKP=0;         //空闲为低电平
  STAT_CKE=1;    //SDO前沿采样

  STAT_SMP=0;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TRISC3=0;      //RC3/SCK为输出
  TRISC5=0;      //RC5/SDO为输出
  TRISC4=0;      //RC4/SDI为输出(不使用SDI引脚时,可设置为输出,作普通io用)
  RC4=0;
  SSPEN=1;       //使能MSSP模块,启用spi或iic

  delay1ms(10);

  RC4=0;                 //产生锁存时钟
  spi_write_read(0x00);
  spi_write_read(0x00);
  RC4=1;
  delay1ms(500);

  for(d=0;d<8;d++)
  {
    for(c=0;c<8;c++)
    {
      RC4=0;
      spi_write_read(smg_bit[d]);
      spi_write_read(smg_text[c]);
      RC4=1;
      delay1ms(50);
    }
  }

  while(1)
  {
    for(c=0;c<11;c++)
    {
      RC4=0;
      spi_write_read(smg_bit[8]);
      spi_write_read(smg[c]);
      RC4=1;
      delay1ms(50);
    }
  }
}

楼主:
//****************spi总线发送接收数据***************
uchar spi_write_read(uchar dd)
{
  uchar buf;
  SSPBUF=dd;
  while(!STAT_BF);    //等待数据发送接收完毕
  buf=SSPBUF;
  return (buf);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楼主:
//*****************延时 n*1ms 12MHz*****************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int temp;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temp=0;temp<270;temp++)
    {;}
  }
}

网友:
有没有效果图啊

网友A:
pic18系列单片机和PIC16系列单片机什么区别

网友B:
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

网友C:
一次性烧录的单片机吗?

网友D:
pic 16f877a 头文件都有哪些?

网友:
请问下PIC16f877a-i/p的引脚定义是怎样的

网友E:
PWM模式里的周期怎么算 的

网友F:
中断有没有优先级

网友G:
内部LDO不工作,功耗更低些?

网友H:
如何调试PIC16的堆栈

网友I:
PIC16 汇编指令多少字节

网友H:
pic16f877 datasheet 寄存器定义

网友A:
pic16f877与16f877A 有什么区别?

网友G:
PIC单片机16系列的使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B:
74HC595吧?

网友F:
pic16(L)F1503和pic16F1503有什么区别

网友C:
PIC16F877是哈佛结构的单片机

网友E:
pic16f877的供电电压在2.0-5.5V范围内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装了MPLAB就行?

网友:
pic16f877a高电平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I:
PIC16F877A RA口为普通I/O口输出怎么设置?

网友J:
有点乱  能整理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2019-09-09):
下次我会注意整理的